BENQ显示器换灯管。出现个很恶心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今天换个明基液晶的灯管。来的时候红屛。4个灯管都换了,换完以后居然亮一下灭,以为灯管焊点没焊好,重新焊了一篇接上还是亮一下灭。无奈! 怀疑高压部分坏了,但是还不确定就拿了一块好使的屏接上去,我晕居然没亮一下灭。 于是我把明基的屏接到别的板子上,也没有亮一下灭。无解了!问题出在哪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也没有亮一下灭”,这句话不好理解,灯亮都没有亮哪来的灭呢。
是不是屏线没有插,有的屏线没有插产生保护,而灯管一亮就灭了。楼主好像没有点灯管的工具吧,

网友:
4个灯管的电流不平均,高压检查灯管有问题的,你用通用高压条点试试看亮不亮,如果亮了,就多点会,也许会好。你的原机高压板可能也有问题了,如果通用高压能点亮,就直接在加个高压条算了

网友:
不要简单的认为红屏就换灯管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的话屏幕亮都不亮

网友:
可能灯管接头处绝缘没做好

网友:
呵呵。最好是事先单独测试。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灯管接口要是没有处理好的话都会亮一下就灭,特别是多灯管的处理的时候麻烦一点,最好用单灯的高压板逐个试试。

网友:
不知到底是正常亮了还是没亮?什么叫“居然没亮一下灭”。

网友:
你当初没有一个一个的点灯管吗?确定是灯管的问题?明基这板坏高压板的挺多的.....

网友:
很可能是绝缘,没弄好,高压打火了。  然后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