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3-19):
今天修了台T23机器,有时开机亮几秒就掉电,有时循环跑码电流0.3A-1A之间   加焊内存槽依旧,加焊北桥每次都能亮  但进BIOS死机 。加焊显卡   南桥   故障依旧      ??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个机子。也是BIOS那死机,。还有用光盘进时到那个安装菜单那,也死机。我想是南桥问题,我换南桥。OK了

网友:
机器太老了  一换桥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是通病吗?等解

网友:
加焊下系统管理芯片。

网友:
那就是NB的问题啊

网友:
cpu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