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3-19):
DELL 1400触发掉电,掉电前的电流在0.4左右,示波器打内存无波。掉电后还可触发,还是掉电。在掉电前量各电感电压正常,待机有3M 5M。没有思路了,求高人给个思路。谢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我以前遇到了2个都是0.4左右掉电   加焊的南桥

网友:
看显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

网友:
一看就是无CPURST的  北桥和CPU 都不工作,看时序图找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故障一样,触发先到0.3多电流  后到0.7左右  后掉电  重复   北桥换过   CPU有复位  内存无波

网友(2010-04-21):
我也有一个故障一样,触发先到0.3多电流  后到0.7左右  后掉电  重复   北桥换过 显卡换过 可能是显卡附近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