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内部无铅辨识和焊接培训资料

楼主(2010-03-19):
华硕内部无铅辨识和焊接培训资料

华硕内部手焊教育培训资料及等级考核评定标准
传说中的A1级究竟是什么?看完就会明白。。。

焊接是基本功,华硕工厂或授权维修中心。。。员工基本上是一台热风焊台加助焊齐、洗板水及一个镊子、一片棉花就完成大部份焊接工作。。。
想要成为芯片维修高手,第一步还是老老实实把焊接练得走神入化。。。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虽然是几年前的但是很实用特别是无铅识别和焊接那个

网友:
看来你的 烙铁使用保养 才知道啊!
我每次就是敲锡 甩……
哎……

网友:
下载看看,都把客户的板子焊坏了不少。

网友:
我最怕焊io,这个东西真的有点天分在里面,虽然我已经很认真的练了,呵呵!我觉得练了2年,还是那鸟样

网友:
呵呵。。。焊IO,我一般是先用风枪吹下,温度400,风5,加助焊就直接吹,很快就可以拿下来了。
焊下来后,用烙铁加些松香;也可以只加助焊,用风枪吹平焊点。
最后,对平IO的脚,直接用风枪上就成了。

网友:
是啊, 如今是无铅时代了。

网友:
值得一看,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其实没什么  只要记住 焊锡丝没主板贵就行啦

网友:
对新手还是顶有用的

网友:
刚好用得上,我的焊接技术真不敢让人看,焊出来的东西难看死了,自己也看不上眼,要多看多练呀

网友:
难看,个人觉得有二方面:1 设备,烙铁应该选用100元以上,加一个比较好的烙铁头。热风枪,刚开始接触维修时,买的杂牌,一年内烧了我几条发热丝。温度,风枪要看自己掌握,吹IO,1-2分钟内吹下,应该不会损坏
2 烙铁焊接针脚的电容等,先用焊锡清洁烙铁头,加上新锡,然后直接架在两脚,锡熔,轻取就成;放上去:仍是先清洁烙铁头,然后添加多一点锡,把烙铁头架在两脚的孔上面,让孔内锡熔,再把电容等直接放上,表面一般都非常光滑了,不要再加松香什么的,搞不好,非常难看。

网友:
练烙铁功夫,个人建议买块笔记本主板来练,焊那种小电容,小电阻,这样持续一个月会有明显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