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9以上硬盘自检可断电方法

楼主(2010-03-19):
维修希捷硬盘时“自检”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可以将硬盘修到出厂状态。但是九代以上的硬盘自检开始后就不能断电,直到最少十几小时后自检结束回写ATA模块才可以,否则硬盘肯定是“F”级。笔者在维修希捷硬盘的过程中,研究出一种可以断电的方法。
具体做法是自检到02级以后的随便那一级,用N50,,22结束自检,回写模块至认盘(写时注意固件区偏移)。然后你再打指令从刚才停止的那一级开始自检,往后就可以随时断电开电了,开电后硬盘会自动接上回自检直到完成而硬盘不会不认了。呵呵方法很简单。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其实我都是直接从N2,,22一直做到结束,结实就可以断电,什么时候想回写ATA,VEN 都可以的,是随便什么时候,哪怕是回到了F级,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回写这些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网友:
你试试这样不行的,本人亲自试验过

网友(2010-04-28):
其实有工具的话,F级回转并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