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3-19):
一
笔记本
电脑,背光开机一闪即灭,后怀疑高压板问题,更换同型号,结果可以点亮,但偶尔也有灯管闪烁或者彻底灭掉的情况,不过很少,而且只要点亮稳定后可以长时间是用没问题,请教是什么原因,和灯管有关吗?或者这个新换的高压板也有问题呢
笔记本

网友:
高压漏电吧.灯管接触不好或老化

网友:
要是漏电的话怎么处理?更换灯管吗?

网友:
拆灯管两端看看,是否漏电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