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解决

楼主(2010-03-19):
940的板...自动开机,可以看到开机画面。一直反复闪烁开机画面。就是不过 。求高手解决。

网友:
刷下BIOS呗

网友:
耍耍BIOS试试了

网友:
刷bios  搞桥

网友:
刷BIOS 热刷刷过去了。但是  现在又有问题   加光驱就是不过   不加光驱就可以   光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