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EX-Z57镜头伸出后马上缩回提示镜头错误

楼主(2010-03-19):
卡西欧EX-Z57,镜头伸出后马上缩回,提示:镜头错误,
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是镜头问题...伸出去后霍尔检测不到位,为保护镜头及机器,提示错误并关机.

网友:
对!是提示错误并关机,怎样维修?求教,谢谢!

网友:
将镜头拆下来,用外电点传动马达两端,看是否可以正常伸到最前面或回到最后面,如果正常,检查光藕,想一下机器提示错误的时候镜头伸到什么位置,然后将镜头拆开,观察那个地方有问题,是否有异物卡住,光藕是否正常,排线接口是否正常,是否有氧化的现象,排除以上现象后就是主板问题了,不是专业修相机的,就不要修了,找专业的修,

但镜头伸出去不到位收回的,主板现象很少见,重点考虑镜头,别的暂时不用考虑,写出来只是让你没进死胡同,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
镜头是伸出最长后马上缩回,然后屏幕提示镜头错误,并立刻关机无显示。

网友:
版主请继续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