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口全千兆交换机供电电源。。。。

楼主(2010-03-19):
那位高手修过这种交换机是TP LING TL-SL1226。。。。。。的电源坏了。有没有那位修过。。。还有就是它的输出是多少呀。。。。。一会上个图给你们看一下。。。。。

网友:
不记得什么型号的
3。3V  5V 12V
一般输出3.3V、5V

网友:
  这个电源只有一路输出。。。。。我通电测了一下。电是到这个元件没有的。。。哪个有修过知道它的电压是多少。还有这个要是坏了。怎么代换。。。。。

网友:
5V,标准的。

网友:
找不到代换,用电脑电源带也可以

网友:
5V的了这个我师父说的了

网友:
电脑电源里面有没有这个代换呀。我这里有坏的电脑电源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