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跑E0

楼主(2010-03-19):
接到一台联想旭日150机了,开机电流为0.68左右,有1.2v,1.5v,2.5v,CPU电压为1V左右,诊断卡从00 00跳一下到E0 00,就不动了,电流从0.68-0.7-0.71-0.72,然后就不动了,,ADP3205我也换过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方面的问题,E0通常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用手压北桥或给北桥加热一下  看怎么样

网友:
CPU坏,或BIOS 坏

网友:
当内存 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一个北桥再托下内存槽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不行重植北桥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个CPU就好了,多谢楼上提醒!

网友:
量下USB阻值,有点像南桥的感觉也

网友:
cup问题?我的也是遇到相同问题哟?????

网友:
应该是北桥把!!我前天刚修了2个150,故障跟楼主的一样!!一压就能亮的

网友:
换个CPU好了 厉害啊 跑EO换cpu的还是头次见 学习学习了

网友:
换内存1。25V供电芯片

网友:
内存不过换一个CPU就好了
楼主真是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