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键盘和触摸板的右键不能用

楼主(2010-03-19):
SL400 键盘和触摸板的右键不能用,无论是单独键盘还是触摸板,他们的右键都是用不到的,但用USB鼠标就可以用,请问各位兄弟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先看是不是被BIOS禁用了,然后弄下IO再然后弄下南桥。
肯定是大芯片,电阻电容不考虑

网友:
看下触摸板主板上接口   有没不正常的一跟信号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ec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的本身问题呀

网友(2010-04-20):
是触摸板上的右键短路了,把它拆出来看到腐蚀了,把右键清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