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系列如果触摸按键坏了怎么换

楼主(2010-03-19):
这个系列使用了触摸按键 这个按键如果坏了怎么换 请赐教 小地方搞维修的 没什么见识

网友:
只能找售后买触摸板。三星22的坏很多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按键坏的很少,电源板上的几个电容和高压包倒是经常爱坏,我修了不低于50台

网友:
只有换OSD,售后还是连前壳一起换
我有这个OSD

网友:
是否MCU坏 啦。

网友:
重买一个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