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了解显示器改电视机方面

楼主(2010-03-19):
想了解一下,普通的15。17显示器改成电视机方面的资料

最好能告诉我哪里有配套的线路板,和外壳卖,,谢谢

网友:
直接买个电视卡加到里面,把红外接收引到显示器前面板不就得了

网友:
你说的方法我当然知道,我要问的是怎么改,,和这方面套件哪里可以买到,

我当然不是只做一台玩玩而以呀

网友:
我以前有个徒弟就在改,他是从外面买的机壳、电路板。也就是只用到原显示器的显像管。

网友:
家电维修杂志上有

网友:
你在哪里?若在四川。那四川成都陈林及朱登兰那里有套件。

网友:
买组装电视机的壳板+互感线圈    显示器偏转场部分无需改动  行部分改为串联(一般显示器行偏为多组并联,但是也分了组的,从中间分开串,如果串错显示为扇型,改回来即可)  曾经改过多台,但是显示器改为电视机显像管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