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60

楼主(2010-03-19):
本人笔记本长城T60 最近出了问题
具体分下类
1.插电源不插电池,电源指示灯亮粉红色, 开机无反应.
2.插电源不插电池,电源指示灯亮粉红色,电源指示灯亮橘黄色,然后电源指示灯变橘黄色,电源指示灯熄灭,开机有反应,进系统,过不了多久自动关机。
3.插电源不插电池,电源指示灯亮粉红色,电源指示灯亮橘黄色,然后电源指示灯变橘黄色,电源指示灯熄灭,开机无反应,风扇狂转。
4.插电源不插电池,电源指示灯亮蓝色,开机无反应,过半个小时北桥和显卡发热,相当的烫手。
5.插电池不插电源,电源指示灯亮粉红色,电源指示灯亮橘黄色,开机无反应。
6.插电池不插电源,电源指示灯亮粉红色,开机无反应。
7.插电池不插电源,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开机无反应,过半个小时北桥和显卡发热,相当的烫手。
拆机后接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意中手折了折IO芯片周围那一块,指示灯居然亮了,于是又折了折,指示灯熄灭。
由于只懂锡焊,把针脚焊了一边,结果指示灯再没亮过。问一朋友,告知可能是IO芯片损坏。
在此求助,是否是IO芯片损坏造成机器出问题,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比如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芯片?不是IO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