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如何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0-03-19):
VGA信号线是否也得改  听说VGA里面那么多线 只用4根 是这样吗??
有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一下 到底怎么改驱动板  需要几个电压之类的   一定感激不尽

网友:
通用驱动板只用到一个电压12V,VGA里用到的线有:红 绿 兰 地 行频 场频,如果你要是想接得更好点可以把I2C总线也给接上,换完驱动板,开关板接线也得改,有些开关板也得改,高压板与驱动板连接也得改,屏线基本是要换的了

网友:
真是麻烦的很啊,还是能不换就不换,维好为主。实在不行,再考虑代用的

网友:
那请问怎么确定 红 绿 兰 地 行频 场频 ?  那么多的插针    驱动板的供电只有12V吗?
高压板怎么还会跟驱动有联系啊 ??这个需要改什么??

网友:
VGA接口 BAIDU查一下接口标准,通用驱动板只需12V驱动,其它电压由驱动板上的DC-DC电路完成,不用管,高压板与驱动板连接可以看看我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68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