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故障,高手指教

楼主(2010-03-19):
自己用的一个电源,现在出现不插主板可以启动,一旦插到主板上就无法启动了,是不是保护了,主板是好的。确定是电源故障,高手指教
电源空载一切正常
主板

网友:
插座坏了,线换掉在说,别背座子忽悠了

网友:
打开电源,应该是电容有冒顶的,无法加载负载。

网友:
你插上主板后,采取强行加电的方法,如果电源还是不能启动,那就找开电源的外壳,看看有没有电容异常的,把那些异常的电容都换掉再试试。

网友:
如果是KA7500或是TL494,那就先从4脚的电压降低找原因吧!因为4脚的电压一旦降低,电源就会开始工作!要找到电压低的原因!也就解决了不正常工作的故障!过压和欠压回路!

网友:
你说插上主板无法启动,到底是何现象?是风扇一转即停,还是根本不转?用别的电源试过吗?请先确定是否是电源的原因,有的主板因为内存、显卡故障也会出现风扇一转即停的现象。

网友:
换其它电源是好的,用这个电源根本就不动,风扇一动也不动

网友:
测300V电压正常吗? 辅助输出5V正常吗? 供电源IC 12V正常吗?

网友:
我感觉是电容问题,先检查大电容,看有没有冒顶、减容。再检查小电容,最好把小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电容不好,

网友:
测过了,辅助输出5V正常 供电源IC 12V也正常
是不是大电容不好

网友:
待机5V的滤波电容失效,换了就行了。

网友:
空载下电源输出都正常吗?12V、3。3V、5V啊什么的

网友:
空载下电源输出都正常

网友:
问题已解决,更换了全部负载电容,12V 5V 3.3V共5个电容后正常工作
还有一个25V 330UF的电容,共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