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液晶17显示器红黄蓝绿屏

楼主(2010-03-19):
此显示器 液晶 17 正平, 接主机玩用一切都正常只是在关机的时候 或者是显示器只插电源的时候 屏幕总是红 黄 蓝 绿 的黑屏 白屏,并不是显示没有信号。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是老化信号,只要进入工厂模式,把老化信号关了就行了

网友:
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呢, 这个显示器插上电源直接开机 然后 红 黄 蓝 绿 青 紫 屏了。

网友:
什么型号,再在百度搜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