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急求佳能相机Ichinafix70提示“更换电池”问题

楼主(2010-03-19):
最近遇到一个佳能相机Ichinafix70,一开机提示“更换电池”字样,屏幕其余一片黑,换新电池也是同样提示,请哪位是否也有遇到类似情况,、、、
可否提供一下这个型号的相关资料或指教,在此非常感谢!
佳能

网友:
这应该是机器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有轻微损坏,出现电流过大的情况,普通电池的放电量达不到要求,所以提示为电量偏低,然后要求更换电池,相关的资料没有.但可以维修.费用2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