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查出联想F41掉电问题

楼主(2010-03-20):
故障:开机一会掉电
机型:联想F41笔记本电脑
      经检测维修的笔记本是开机正常,过一会就马上掉电, 把主板卸下测量各个电源电压都基本正常,进bios没出现掉电,也没有个别已经有发热或过热现象。呵呵!开始头痛了,没有头绪。再把硬盘装上去重新看机,还是会出现掉电,想想可能是系统运行时硬件会发热厉害造成保护,于是运行时发现南桥发热好严重,跟着就掉电了,哈哈!!问题终于知道了,只干南桥开机一切正常了,使用了两天都没出现掉电。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加硬盘开机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怀疑是硬盘还是南桥的问题了
排除了硬盘的问题就可以怀疑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