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0-03-20):
半个月前接的一台HP Compaq Presario CQ40-122AX  上AMD CPU的,板号:JBL20 LA-4112P  REV:1.0,同行发来二修的机子,适配器也是坏的。故障现象是:待机电流约0.03,开关有电压,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拆机后发现同行已经把开关排线拆焊过了,发现有断线,立马焊下来换了一根新的排线,本来就没期望这个换了能好,所以故障依旧。目测了一下,发现同行焊过EC和一个电源芯片,其他没明显动过。因为还是比较新的机子,以前没有修过这型号,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还是上基地看看大家是怎么修这款机型的,受到基地里师傅的启发,上官方网下了个BIOS刷了,结果神奇的能触发了,电流一下子上到了1.6A。接上液晶,重新开机能亮了。第一次遇到不触发与BIOS相关,当时心情好极了。
      可是进系统后,发现触摸板用不了,按左右键也没反应,拆下来确认了排线是插好了的,郁闷了一下。再次仔细的查看主板的时候,发现接口旁边有个标D31(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的三个脚小管被焊过,拆下来测试,三个脚互测都有阻值,明显坏了,在料板上找了个双二极管的管子换上,触摸板能用了,跑了两三个小时3D没出现问题。至此以为此机修理完毕,收钱的事了。
      叫徒弟装好机子,准备烤机测试。徒弟装好机跑来告诉我,机子又开不起来了。我一下子傻了,不可能吧,可是事实还是事实。后来发现,把电池拔下来就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插上电池开机风扇转几圈就掉电了,不插电池开机进系统后再插电池马上断电。到底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再次拆机检查,发现另外还有个标D59的三脚二极管被人换成了一个场效应管了。心里欣喜了一下,换了个同D31的管,结果一样。在基地里下了个点位图,结果打不开。又下了个图纸,找了半天没发现这两个二极管在哪?所以不知道这两个管到底是什么型号,什么极性,什么作用。维修进入了困境,还是先放一放吧,还有很多机子等着修。结果一放就是十几天,时间过得真快。今天顾客跟我急了,说修不好也要拿回去了。都到了这地步了,你说能放弃吗?只能硬着头皮叫顾客给多一个晚上的时间,明天一定交货。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接这台机到修好烤机,因为我没有原装同类型电源的原因,一直用的是DELL的适配器和万能可调电源加转换头。今晚突发奇想,会不会是不是原装电源的原因致使电池不开机?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马上撬开顾客的电源,换了300V/100U电容、硅堆、保险,电压出来了,接好被顾客剪断的输出线。接上电脑,能开机了,装上电池,再插电源,神奇的电脑能开机了。进入系统,电池能发现了,0%,充电中...
     此本本最终修好了,其中的一曲三折,喜怒哀乐都有了。郁闷啊,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了半个多月。本人的理论基础不好,还望师傅们指点其中的原由。这台机的维修有几个可以记住的,1.刷BIOS可以触发;2.二极管坏可以影响触摸板不能用;3.不是原装适配器也会令插电池不开机。不知这个对大家有没有用,反正作为一个维修记录吧。

网友:
上次遇到的是HP 6530B电脑。不用原装适配器,开机奇慢无比

网友:
呵呵电源适配器惹得祸

网友:
又学习到了好的经验,如果楼主能加上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遇到过几款HP的机器用不太好的适配器的话
鼠标飘的厉害

网友:
请教LZ那个是BIOS芯片?是U29,MX25L8005M2C吗?谢谢!

网友:
有的HP新机器用原装适配器 才可以开机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我遇到的,是不上内存,电源灯闪,不工作。

网友:
我从市场买来60元电源置配器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回7楼的巴生兄弟,那个机子的BIOS芯片是MX25L8005,程序直接上官网下个最新版刷上去就可以了。当然要有编程器,呵呵。

12楼的兄弟,应该市场上所谓OEM的电源应该也能用的,我手头没有,原装电源中间那根针也是19V的,我用的是DELL的原装电源,好像中间那根针不是19V,没仔细研究。用的可调电源加个转换头中间那根针是不是没电压?这个我也没测试过,今天倒要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一下。

网友:
HP  DELL   有些机型中间有针的适配器带电源检测功能.适配器也会影响开不了机.

网友:
维修都是在不断探索迂回曲折的前进,下次再修这样的机器就简单多了啊,呵呵。

网友:
HP现在新出的很多款机器 都是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的。

网友:
很多机器 不触发 都是跟BIOS 有关系的  比如 DELL的 一些新款的机器,大家遇到了一定要先考虑这个因素

网友:
一般DELL和HP的电源都是不通用的

网友:
回7楼的巴生兄弟,那个机子的BIOS芯片是MX25L8005,程序直接上官网下个最新版刷上去就可以了。当然要有编程器,呵呵。

12楼的兄弟,应该市场上所谓OEM的电源应该也能用的,我手头没有,原装电源中间那根针也是19V的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后来发现这个机型的开机不显的官网资料(英文):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wc/document?docname=c01443366&tmp_task=solveCategory&lc=en&dlc=en&cc=us&lang=en&product=4110582
手上两台CQ40-115AU都有共同的错误信息:开机后大小写LED隔几秒闪一下,也就是说CPU不工作或坏了。换了CPU后一台恢复工作,但另一台还是显示一样的错误信息。已加焊了ISL6265及其周边的元件,还是没解决。CPU_CORE_0/1只有0.78V左右。
请教有什么好建议吗?谢谢!

网友:
hp很多机器没有原装的电源是不开机的 保护隔离好像要个3。3v的控制吧!!!

网友:
DELL电源带检测的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不能充电,开机是没问题。就是BIOS会报错,不过可以屏蔽掉这个信息。HP的暂时遇到的也是差不多。这种适配器就是怕电源线扭曲后电源对中间检测脚短路造成烧主板。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
我给一台CQ40的机子装XP系统安装不进去,BIOS里面好像也没办法设置IDE和SATA模式的地方,win7可以顺利安装。不知道各位高人能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