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笔记本的温度检测问题

楼主(2010-03-2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出现的故障是长时间运行后,屏幕会花屏,个人经验判断是显卡有问题,拆机后,发现风扇不转(这个不转不是指完全不转,开机的瞬间还是可以运转的,只是显卡的散热器过热后,风扇是不转的)原本是想把这个风扇改成长转,但是客户不同意,后来装机没修了,客户说拿到联想售后去修算了。

于是晚上来基地,想问一下关于笔记本的温度检测,风扇的运转应该是根据温度探测器探测到的温度后才开启的吧?想求高手能发一些相关的电路图出来,并且能讲解一下电路图那是最好了,多谢了。

网友:
在笔记本电路设计中CPU的温度达到一定的温度风扇才开始转的,温度降低到一定的温度风扇就停止转动

网友:
一般的测温电路只在CPU座下,显卡那好象没有,不过有的把散片做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