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TCL K40不触发

楼主(2010-03-20):
客户拿来时,有待机,不触发,开关电压有,反复试机,偶尔能触发点亮并进系统;测EC第二脚,按下开关有高电平,43有发出低电平给南桥,EC工作正常,这板南桥晶振是用台式机的晶振,而且有点锈迹,直接从废板上拆了个晶振和两个电容换上,可以触发上电,但不跑码,测得全板无复位,继续测其他电压正常,时钟正常,按K40图纸的上电时序,在PCIRST之前全部正常,怀疑南桥不良,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最后在毫无思绪下再换了个晶振,故障解决。
之前因为机器可以触发了,按照传统的思路,根本没考虑晶振的问题,也没测晶振是否起振。
结论:能触发并不代表晶振OK,南桥晶振不良会导致南桥不发出PCI RST

网友:
这个机器能修好不易啊

网友:
从旧板上弄过来的配件是不知道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