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19寸液晶白屏问题

楼主(2010-03-20):
没得供电板5v 12v电压均偏高 17.2v 7.5 v 这样
这个正常吗? 测得屏 线 供电电压 6.6v是不是偏高了 ..这个要多少是正常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有点偏高

网友:
怎么高这么多,象是没带负载是的

网友:
不带负载也不会高这么多的,顶多高0.几付而已,先搞好电源板吧,估计屏电路在这么高的电压下也会坏掉了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如果电源正常。
1. 像这么高的电压,估计把屏供电的保险烧断。重点检查屏供电保险。
2. 如果屏上面的保险正常的话,重点查负压有无,5V是否正常。还有时序控制电路。

网友:
我这里屏线上没到5v 电压是 6.6v 没有负电压
大家可以给份屏电定义不

网友:
电压偏高是什么问题。。。滤波电容的事吗,,如果是电源IC我这里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