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不过内存诊断卡跑DO

楼主(2010-03-20):
客户拿一块945主板说不显示,随后我上电检测,发现诊断卡跑D0,直接更换场管。故障还是一样,测量内存供电只有1V,在测量D极电压没有,测量G极电压有5.2V,根据测量绘制图(新手)发现D极连通到一个8脚IC,但是看不出什么型号,到第8脚后就没有路了,在测量没有型号的IC1脚发现有5V电压,想直接拉5V供电过去看下电压能起来不,飞线过去,然后开机测量1.8V正常了本想换IC但是不知道型号,飞线过去也还能用,没出什么问题,就这样交给客户拿走。

网友:
D0一般是以不跑码来维修的,没想到内存故障也出现D0

网友:
在没有找到同型号的IC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跳线使用。

网友:
这样搭线,一般来说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应该不稳定,你说的没有型号的8脚芯片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它的1脚叫BOOT,此脚为5V_DUAL供电,BOOT和场管漏极D主要的区别在于,漏极D的5V供电经过了一个滤波电感线圈和一些电容,这样的供电更加稳定平滑,所以建议你查找原因,断路还好,如果是短路或漏电引起的故障,估计没多久会烧掉其他地方,慎重。

网友:
恩,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如果知道型号我还是应该用原型号的代换,不知道型号,也只能线这样用这等在于到有类似的板,就应该记下这个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