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代码故障!

楼主(2010-03-20):
华擎ALiveNF6G-VSTA主板,插上电源,主板自动加电,但诊断卡不跑代码;短接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关机后再短接电源开关,也能正常开机。电压都正常,有时钟有复位,不知道是不是bios或桥出问题了。如果是该怎么确定,是bios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没有条件做BGA,也没有工具刷bios。
刷BIOS

网友:
我建议你先从新手开始学吧!会测量信号线就知道了.很难讲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