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红外和热风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3-20):
请知道的师傅们从下面几方面给与指教:
1操作注意事项,2原理,3效果,4优缺点。
最好还能补充点别的。先谢过各位了。
注意事项

网友:
红外 说白了 就是 利用红外灯管 发热 然后 融化芯片下的锡珠
热风 就更没啥说的了 , 热风枪 用过吧! 跟那一样, 无法 BGA多了 个温控表 多几个开关

网友:
热风枪可焊区域控制比较好,专用IC的喷嘴也比较齐全。红外的整体加热效果好。

网友:
那个比较稳定啊

网友:
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两种设备各有长短....自然无法比较出个优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