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X550-GD2 CT冰封骑士4 256MB显卡BIOS

楼主(2010-03-20):
7块 着样的卡!~  插在主板上跑码都正常!~
就是无显示!~
哪位老大有这块显卡的BIOS
我想先刷BIOS 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待啊
老大们!~

网友:
是不是X550xt ?X700核心?是的话大部分加焊核心就好了

网友:
自己先查,如果不会修可以先学嘛   花时间就好了

网友:
这个 是不是 你看看

pci-eAx550七彩虹镭风gd2冰封骑士4红板256m128b8p(zf)500.740ddr2三星k4n56163qf-gc25.rar

pci-eAx550七彩虹镭风rv370冰封骑士4红板256m128b8p(zf)446.700ddr2英飞凌hyb18t256161af-28.rar

网友:
但 这个问题 不像是 是 bios 的问题,还是查查 其他问题吧

网友:
有很多块 都是同样的问题

加焊试过 没反映 还是跑码正常 滴的一声都正常就是
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