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装系统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0-03-20):
本来是网吧机,华硕P5PKL/1600主板,用的是希捷160G硬盘,开机什么都正常,到了DOS界面的时候,选择进入XP系统 停顿了2秒  然后就重新启动了     塞进一张光盘,用MHDD,DISKGEN 测试都正常   再用PM DM想重新格式化一下 能认到硬盘,但是一点马上就没反应了(键盘灯能正常按,没死机)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做了一下,装回去加载驱动,还是到那个界面自动重启,换了2个硬盘试下,到系统前死机,把硬盘放在其他主机上都能正常使用。 目前只清了一下COMS。
   求思路。

网友:
刷BIOS看一下,不行可能SB

网友:
先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可能是cpu的原因

网友:
bios里硬盘接口模式要改一下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然后 逐步 去换主板上的 配件  一步步往下查 最后查板

网友:
配件指的是 CPU啊 内存啊 显卡啊   电源啊

网友:
散热问题   桥或CPU散热,  或内存。

有一次,我把板子下面垫几层报纸  解决问题,

这种问题要耐心解决

网友:
CMOS跳线 跳下有的主板跳下跳错就是开机第二屏不进系统  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