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K41不触发

楼主(2010-03-20):
一片联想K41板子,不上电。测量3VALW,5VALW均已正常转出,U27供电3.3V,32。768波形正常,127 PIN ACIN为高电平。但测量到100 PIN EC_RSMRST信号时,为0V。OK板是3V高电位的。同事已换了IO,SB,故障依旧。不知在EC_RSMRST信号出来之前,还有哪几个必经时序的信号,请大家指点。谢谢。

也有一片神舟352S的,声卡驱动死活都装不上去,总是有个感叹号,在那里。已做了纯净的板的XP,从HASEE官方下载下来的驱动,装了还是不行,测量VT1612A的五根信号线,未发现异常,就更换了它,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忙指点。

--------------该本本在踪影同仁的协助下,测试了EC的上电条件:AC_IN,PBTN_OUT,EC_RSMRST,LID_SWITCH等相关信号,发现EC_SWITCH信号为低点位。正常为3V高电位。测量该信号二极体,发现为000,正常为340.查线路图,将休眠开关拔掉后,OK。但仍不触发上电。测量到EC_RSMRST信号还是低电位。尝试更换BIOS,更换BIOS后,EC_RSMRST信号正常发出,触发上电OK。

--------------本本是修好了,但小弟很期待各位解释一下本本BIOS对上电的影响。疑惑中...

网友:
那式352s的换个南桥式下

网友:
神舟的装不上驱动很有可能是系统版本太高了,你装个版本低的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