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个华硕A8JR 的BIOS

楼主(2010-03-20):
客户有一个机器说是刷BIOS  刷不亮了
公司有一个板子BIOS一样换一下后有开机时候的声音了可是不显示还滴滴一直不快不慢的响

那位大虾如何教一下小弟   没有编程器是否有什么方法把BIOS资料弄到BIOS芯片里面去

网友:
机器都落了一层灰了 可是没办法解决了  现在换几一个BIOS 能听见华硕开机时候的声音 可是还滴滴滴的向

网友:
滴滴的叫声,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板子不亮  我绝对不装起来的  呵呵

网友:
要么换个别的拆机的  ,不亮机器只能用烧录机了。客户说是刷不亮的,程序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个板子的显卡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恩 呵呵一直没动手修呢 等BIOS 以来在说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