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显卡显存 做内存成功 经历

楼主(2010-03-20):
昨天看了摸摸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今天自己亲自实践了一下。选了块 天行6600LE黄金版 256M DDR 128BIT 的显卡,PBC板选用了坏掉的二手Ramaxel内存的板子,为什么要选用这个板呢有俩原因,一是。品牌内存的板质量好,二是因为这是16位的板上面只要4颗芯片就可以了。少了焊接的麻烦。 先分析显卡,显卡是因为GPU坏了,显存没什么问题,这块卡上共有8颗芯片,因为是128位的,所以取下4颗就有64位了,刚好组成一个BANK 。分析容量因为是256的所以取一半也就是128M 。完了就开工吧。取下Ramaxel内存上的老芯片,对了原板上的SPD的频率是266的。然后取下显卡颗粒全部装上去,在这里我走了些弯路只怪自己焊接太粗心。第一次焊好后检查芯片焊接良好上机去报警,用其他内存带 也报警,在这里我心理没底,怀疑过显卡芯片不能用。按理说没什么问题,难道显卡芯片不能用在内存上?。但很快找出了原因,发现有两个排阻别我弄上了焊锡,而且有一电容也给弄短路,真粗心啊。第二次上机OK亮啦,显示内存容量只有64M 不可能啊,应该是128M才对呀,用软件看了BANK是1对的呀,为什么只有64M呢,后来索性改成2,改成4都没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上网查了这个颗粒。发现是16M 16位的。真是奸商啊。明明是128M的显存。还说什么256M 不过。128BIT没错。。因为频率是266的太低。刷400吧,没问题,长时间测试也没问题,我觉得这显存芯片至少可以上到500以上,显存的频率一般都很高的。时间关系我就没去测试了。后来我又把频率刷成了333,这根内存以后就当维修测试用吧。。总结,个人觉得如果显存容量够大。而且显卡没法修的坏,把显存做成内存是不错的选择。质量觉得比普通的内存好的多。频率高速度快真的不错。OK就写到这里吧

网友:
我就有这样 2条! 速度 一溜!

  发发的。 用来杀内存

网友:
显存型号是什么啊? 讲一下大家以后可以记住

网友:
怎么分辨显存的大小和频率呀  咱也DIY 下

网友:
不实用,没价值,而且难弄

网友:
最好给个详细的步骤和方法,让我这些初学者借鉴一下楼主的成果!!!

网友:
上面已经写的还是比较详细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DIY。一根内存满足什么要求才可以工作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不懂的朋友可去论坛上看看。摸摸的帖子,非常的经典,相信看了之后你就懂了。如果你已经懂的话我们继续。PBC板没什么要求,只要记住一个原则,那就是能构成一个BANK也就是64位就OK ,因为只有构成一个BANK,也就是64BIT,内存才可以工作。举个例子。。拿到一块显卡。可以先不考虑容量。但是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位宽。看看多少的。64BIT,还是128BIT的。或者更高。如果你拿到一块显卡。发现是64BIT ,而且只有4块显存芯片。那么单块芯片的位宽就是16位。这样的话你找块旧的PBC板把显存焊上去,基本是和可以工作。如果是64位 8个颗粒的。那么单颗芯片就是8位的。我们如果要满足64位才能工作的原则,必须把8块芯片都一起焊到PBC板上才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你只拿4块芯片来用那么8BIT乘4。只有32位。没有满足64位的条件,所以就不能工作。这也就是很多朋友失败的原因。像我上面的显卡是128BIT的而且是8颗粒的。所以我只要拆下4颗就能组成一个BANK也就64BIT,所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至于有的朋友问要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显存才可以,这个没要求,还有朋友问,怎么看显存多少位,多少容量这个一般显卡上都有标注的。你看一下就知道了。祝你们成功。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显卡显存容量大,那完全可以动手自己做。如果容量很小我觉得没必要了。不过能自己亲手DIY做出来的就是开心啊,呵呵,以后做条大内存

网友:
呵,新手进入这个电脑维修的世界.还真没想过可以这样来做的.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了.也如7楼朋友所问,是否可以再详细一点.我更想知道是如何刷写SPD,刷写SPD又需要什么软件,什么硬件,还有刷写的程序又是如何去分`去获得?

网友:
刷写SPD有多种方法,软件的话有很多种,论坛上的朋友在用的有Thaiphoon,SPDTOOL等等。论坛上有下你在内存版块找一下,如果有条件可以用编程器。可以在维修基地或者淘宝上买的到。如果一点也不懂就先在论坛上多学习学习。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慢慢的就会了。至于怎么用显存做内存,如果新手,我建议新看文章懂了来做更好,我这里说个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到显卡。直接看有几个颗粒。4颗8颗。或者更多。然后根据颗粒的多少。找旧。PBC板。比如我们的显卡是8颗。那么我们就找块,单面的8颗粒的PBC板。然后直接把。所以的颗粒全部装到PBC板上,如果你的PBC板没问题,焊接质量良好,内存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可以工作了,然后刷SPD。或者修改也可以,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有的做好后,直接就能点亮容量也正常。有的只能检测到原来一半的容量或者更本点不亮,这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既然焊接和PBC板都正常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位宽。一般的显看上标着64BIT,128BIT或者256BIT看。根据不通的位宽。修改或者刷写不同的SPD。最好是先刷写多个不同的SPD直接试,或者修改SPD的频率还有BANK。64BIT  BANK改成1 128BIT BANK改成2。256BIT BANK 改成4 ,可以用SPDTOOL这个工具修改。

网友:
很好很强大。。正好有个5200FX显卡GPU坏。。现在问题是没内存PCB板。。闷。。

网友:
我手头显存容量比较小,做成内存实用性不大,不过练练技术还可以。可以加深对内存的理解。

网友:
确实是好文章,废旧显卡如显存无问题,除了当废料还可以拼内存,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经验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