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显示器缺绿色

楼主(2010-03-20):
一台海尔17纯平显示器却绿色,测得G1电压0V、G2电压146V、KG87V、KR42V、KB34V、请高手指点如何下手?

网友:
1、看灯丝正常亮?2、把尾板拔下。,加电,测三极电压基本一样否?一样,象管老了,不一样,是驱动故障,查G极的电路,或换尾板上的三色驱动IC一试!

网友:
KG截止了,检查这一个色通道就行了。包括数据线也检查一下。

网友:
拔下尾板可以加电吗?测得末级视放绿信号输出是87V。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都很正常

网友:
就是绿色通道截止了,直接检查这一部分电路。具体的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型号:HC-17403

网友:
没有找到这型号的图,能说说主板上的CPU是什么。尾板上的芯片是什么吗?

网友:
芯片一般不易坏的。 你把绿色线路上的电容电阻和正常的红色的对换上看看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视频处理芯片STV9211

网友:
CPU gbm 11G71024

网友:
末级是不是STV9556?把STV9211的14、16、18;STV9556的1、2、4以及STV9556的9、10、11脚的电压都测一下,分别是多少?

网友:
STV9211的14脚1.0V、16脚4.0V、18脚4.1V;STV9555  1脚4.3V、2脚4.1V、4脚1.4V,9脚87V、10脚32V、11脚32V。

网友:
哪位大侠请指点一下?

网友:
STV9211的14脚的电压不对。如果数据线没有问题,就换一片STV9211。

网友:
小心磁片电容。。修了不少机器都是他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