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S反复重启,

楼主(2010-03-20):
老大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总是在开机画面反复的重启,在重启。。。。。机器拿来是说风扇有问题,就把风扇拆下加了点油,装上就这样了,首先肯定没有碰到主板,拆风扇就下3螺丝就行了,所以这问题太奇怪了,版主们有遇到过吗,还有重启一般跟什么有关系啊
华硕

网友:
拿来时候你有没有开机测试呢 ,这是咱们维修的必修干的第一件事,进BIOS 重启吗?

网友:
F3板子问题多 都已经重启了 就换个风扇试试 或者给散热器下面多放些散热膏
以前见过 三星的机器清理风扇后白屏的 北桥空焊的

网友:
咸阳本本
来的时候测试能进系统的,进BIOS不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