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7FP菜单被锁了,怎么解开呀

楼主(2010-03-20):
dell E177FP菜单被锁了,按任何一个键都只显示出一个锁头的符号,不知道怎么解开呀,求助,  不急,

网友:
常按住某个菜单键 看看会不会解锁

网友:
没有反应,这台机器我改过高压板,能不能是控制线接错了,引起的呀,

网友:
要是开启信号线接错,关机辉白屏

网友:
不接信号线,一直红绿蓝的方框在动,总也不灭,

网友:
按住 MEMU不放。

网友:
LZ解决问题没??关注中。。

网友:
MENU鍵持續按住15秒以上就可解除鎖定.

网友:
打DELL售后电话,很快就会解决问题,每个品牌的解锁方法不一定都一样

网友:
搞定了,确实是按住menu15秒以上,我查了20个数,锁就开了,谢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
LG的液晶也是控菜单键解锁,不过这个不用20的数,只用十多个就行了,呵呵,还是LG的善解人意,不用费劲多认数,呵呵

网友:
高  楼上的高明

网友:
哎!以前老师开玩笑说去网吧把飞利浦的液晶显示器对比度,亮度调到最低,然后锁了!然后过去修,估计他这么干过,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以前遇到过机器修好后发现锁键的,因为客户也不愿再多花钱,所以也没有去研究过,没想到在这里学习到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