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装951的朋友,帮忙测量一下变压器输入端的电阻值

楼主(2010-03-20):
用原装220V 951的朋友,请帮忙测量一下变压器输入端的电阻值,不用拆机,断电后合上焊台开光,直接测量后面的接口就可以了,不会很麻烦的,请朋友们帮忙一下。

另外问一个问题,其实936和951的变压器大小是相同的,他们的变压器可以通用不?或者说他们的变压器本来就是同一个规格,标不同型号?

网友:
因该是不能通用的936功率60W,而951功率75W,虽然相同,但硅钢片的磁通密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功率达不到,会出现什么问题?仅仅是回热慢点吗?发热严重些?容易出安全事故吗?

网友:
变压器会发热严重,后果就是出烟罗。100V的最好还是加一个变压器吧。

网友:
楼主150收的951?

网友:
我测了我的原装fx-951,阻值是33.5欧姆。给楼主参考。

网友:
951原装110V 75W 输入端6.6欧,942原装220V 75W 输入端13.0欧,937原装220V 60W 输入端36.1欧,威乐 120W原装变压器 输入端15.3欧
以上同为24V输出
刚测的数据,给有需要的朋友借鉴

网友:
收下了```收藏好

网友:
关键要看次级的绕组数和电压等级,铁芯大小相同差别也不会太大, 60W 和70W也没多大区别, 况且变压器都做有余量的, 不会是60W的变压器正好就是6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