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准备专做 ddr1 ddr2 ddr3 内存维修拼装!其余不做!应该准备要什么工具合适?

楼主(2010-03-20):
1.拆焊工具?
2.钢网和锡球应该买多大的合适?
3.软件?
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多谢!

网友:
1.拆焊工具:风枪 烙铁 焊膏 锡丝
2.钢网和锡球应该买多大的合适:0.45的球  三合一的网
3.软件:RST  QuickTech  SPDTOOL

网友:
再备点酒精,清理也很重要。余下的就看人品和技术了。祝你成功。

网友:
没有内存颗粒检测器,你怎么做啊?买一个了,这个才是关键的。这个也不是很贵,就1000--2000吧。

网友:
编程器买个DIY版的伟纳SP200就可以了 5-60元就可以搞定 自己做个转接槽 刷写很快的不用焊下IC

网友:
内存颗粒检测器。。这个太专业了。一定要有才像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