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不开机问题,一个小问题引起的????

楼主(2010-03-20):
同行一台DV2000的机器,看都没看直接拆机加焊显卡,接着上电,电流均速上升且没有电流跳变.于是直接换北桥,可是故障依旧.于是测北桥的供电,测R98(北桥边上的0欧电阻),电压0.35明显电压偏低看图纸是北桥的1D5V_S0供.这个供电是由U37 APL5912提供.测U37 5脚输入电压1D8V_S3有,6脚5V_S5有,8脚PM_SLP_S3#有,直接换了U37,电压出来,上CPU,内存,电流跳变正常,且亮机.至此机器维修接速.一个小问题引起的弯路.

网友:
呵呵有图纸就好修些 以前我遇到过一个965的DV2000 加焊了显卡 都不会报警了 有CPU电压 估计也是这样子 北桥旁有个0.3V的   没有图现在板子还在抽屉里面等着修类   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