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568屏闪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3-20):
接一实达568 15寸液晶.有信号屏闪,有信号时指示灯绿色.无信号待机正常.有无信号提示画面.电源12V,5.0V ,3.3V正常.查高压开关信号有0-4V的跳变.屏电压有0-3.3V的跳变.拔掉高压板.屏线.按键板都这样.有时出现"VGA模式不支持画面".符图:

网友:
灯管,高压板,外接电源均换过了.还是闪了.现在可以确定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总算修好了.换了驱动板上的所有大电容.试机不闪了.但是缺红色.根据机子内部定义顺红线查下,更换一贴片电容后正常.谢谢大家,此贴可封.

网友:
现问一个问题了,M6759用什么软件,知道的说一下了.我想备份一下程序.

网友:
我的飞利浦偶尔会闪,用一会就不闪,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互感线圈或是电容的事!

网友:
今天修的飞利浦的,就是狂闪,电容也没爆,但是换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