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7300gt 7600gt DDR3 C通道坏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0-03-20):
今天又接一块 不知什么牌子的7600GT 256m DDR3 3星显存,故障为花屏,测试花得比较厉害,显存全部报错,估计是3星显存的典型问题了,于是全部换上HY的显存单颗64m,问题又来了,还是花,什么都看不见,拿旧显存看,是1.2ns的,而我换上的是1.4ns的,有可能显存时序不对导致,于是刷上技嘉7600gt 256m DDR3的bios,开机好多了,但是还是花,跑mats C通道全部报错,这时觉得是GPU问题了,于是加焊GPU,无果,再换C通道第一颗,无果,心灰意冷了。。。。
又想到刷bios 即7600gt 128m 64bit 的bios !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于是找7300gt 128m 64bit的BIOS,真的找到了,呵呵,小影霸的7300gt 128m 64bit,修改一下核心频率到560 (7600gt的标准频率),显存维持1200
刷上显卡,终于,清晰的bios界面出现了!跑MATS,全pass!恩,应该修复了,开机后发现虽然是7300gt,但却有着12管5顶点!应该比较牛的7300gt了,跑3d01,有20000分,还算不错

附上这个bios

7300gt 128m 64bit DDR3.rar

网友:
这个 bios 正 适用  这种板型
我上传的 bios里面 有这个 也有 ddr2的

这个 bios 是 7600gt  64bit  的  适用于 捷波  板型

pci-eN7600GT小影霸红板128m64b2p560.1400ddr3hy5rs123235b fp-14.rar

网友:
都很牛|B,我上次有个显卡GPU,显存都重植了,还是花,不懂得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非常好,感谢 显卡修好了 提供的bios,晚上刷进去看看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看来BIOS也很有学问,可以自己修改BIOS显存排列吗

网友:
76的卡刷73  ROM也可以呀,还是要看这个板型的设计呀,LZ真是太强了

网友:
花屏刷BIOS也能好啊???  这样也行? 奇怪? 花屏 我还从来没刷过BIOS呢?

网友:
76的卡刷73  ROM也可以呀,还是要看这个板型的设计呀,LZ真是太强了
引用 网友A:

7300gt、7600gt 、7600gs  同出一辙,为何不可刷呢?

网友:
应该同核心的就BIOS都可以替换吧。。

网友:
已刷上7600gt 128m 64bit的bios,一切正常,不过显卡修好了提供的bios有点问题,就是显存频率太高了,竟然到560/2800我降低到560/1200,下面附上

7600gt 128m 64bit DDR3 hy.rar

网友:
要是A通道坏了 用你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
如果C区有一个显存报错,换了也加焊不好能不能用刷BIOS来修呀

网友:
如果一个区的16-19报错能有你的方法修吗?

网友:
已刷上7600gt 128m 64bit的bios,一切正常,不过显卡修好了提供的bios有点问题,就是显存频率太高了,竟然到560/2800我降低到560/1200,下面附上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attachment/201003/21/132071_1 ...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小影霸 也没有 出过这种显卡,网上64bit  的 ddr3  的 7600gt  根本没有的。。。。

网友:
已经 验证上面 我上传的  bios 文件,显存频率有误,用NiBiTor.exe修改成700mhz  就ok了
这个是 修改后的

pci-eN7600GT小影霸红板128m64b2p560.1400ddr3hy5rs123235b fp-14.rar

网友:
如果C区有一个显存报错,换了也加焊不好能不能用刷BIOS来修呀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卡是3星或HY显存的 256m 128bit DDR3,板型差不多的话,可以刷上我上传的BIOS试试(记得备份原bios),刷后变成7300gt或7600gt 128m 64bit,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能跑2W分的73 太牛了 85也跑不到  你不会用01版本测试的吧

网友:
LZ真是高人!显卡倒是修了不少,还没有学会LZ这一招,刷BIOS来整花屏的,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