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

楼主(2010-03-20):
一升技主板abit-is7-e2 无cpu供电 上c2.0 vid 110110  en 1.87  fs 1.25  不知道pwm1 和pwm2 都是2.31 不知对否
场效应管的g级为0 没思路了

网友:
这是资料图片

网友: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啊

网友:
我的是isl6614acb 已经换过了无果

网友:
最怕内线断掉~~~~~

网友:
pwm控制电压低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低了点 正常应该事7.几  大家都说说cpu供电的 条件 我学习一下

网友:
昨天拿给师傅修  说是焊了cpu座就好了 不解

网友:
PWM供电是要靠南桥PM PWRGOOD 信号触发的。

网友:
应该是从芯片没工作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PWM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或是使能端有问题都会没电压。2脚和27脚。

网友:
加焊CPU座就正常了?什么原理呢。

网友:
那是那几条vid线空焊

网友:
不一定是CPU座虚寒,

网友:
我的一个GA-8IR2003就是这样的,换了IC也不行,刚看了去测了下座,真的是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