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务器主板头痛问题。。

楼主(2010-03-20):
拿到手是不跑代码。复位灯常亮,CPU供电不正常。是4相供电的 ADP3168+3418K组合。换了个3168亮了。本以为好了。可以进去后过段时间死机了。再点就老问题了。干脆把3168 3418 上下管都换了。点亮了,还是过会又死机了。然后又点不亮了。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不亮的时候U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不亮的时候U没供电的

网友:
对了这个主板是双至强的。另一路也是同样有368和3418的。我把另一路的3168去了。也还是一样

网友:
服务器板就没那么容易了,有时候产家有很多非一般的设计,让人维修不透,楼主认了吧

网友:
认了吧!修它干啥!其他电压有偏低的才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