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补焊IDE接口排针解决

楼主(2010-03-20):
故障现象
能正常点亮,不能装系统,表现为,识别出光盘之后,不走复制文件的进度条,提示加载一个什么文件,要求输入F:、把此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复制好文件后拿回来挂在此机上,硬盘启动,提示加载不到一个什么文件,反复测试,并换数据线,换硬盘,换接口,都无效,
换了个几次之后,更坏了,连硬盘也认不到了,光驱也认不到了,表现为到要进硬盘的那一个界面死机,因为手里有别的事儿,暂时放弃了,
隔了两天,拿过来再弄,又能认硬盘和光驱了,只是还是装不了系统,就是类似于硬盘坏的那种,第一界面就报错,反复测试几次后,又连光驱也认不到了,
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放了一段时间,就能认到光盘里的内容,而操作一段时间之后,就又认不到了呢,
盼高手指点,因为我是新学维修的,所以想知道的是,
这样的故障在主板上应该怎么检测,测试点在哪里,想自己潜水看看来着,可分不够,好多的贴子看不了,先谢了,

网友:
个人感觉硬盘应该是好的。你先恢复下BIOS看看。如果是SATA接口的硬盘,请在BIOS里面把模式改为IDE的试试

网友:
换换内存,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硬盘换到别的机上装装,这样来判断,替换法还是比较好使的!1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因为硬盘和光驱的数据是过南桥的,也可以看和硬盘和光驱接口相关的阻容元件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同意楼上,换下内存,换下电源试试,要是全是IDE设备的话用两根线分开接。。。。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也不认硬盘 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感觉有点像南桥的问题啊  空焊  会出现死机和不开机的现象吗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门电路 以及测下借口的对地阻值正常在800左右

网友:
还有检查下借口旁边的小电阻和或小排阻

网友:
内存换过了,光驱和硬盘都是分开接的,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这是个845的板,上的赛阳2.4的CPU。关键是开机能运行光盘,就是无法复制文件,鼓捣一阵子之后才不认光驱和硬盘的,隔几个小时,有时就又能认硬盘和光驱,鼓捣一阵就又不认了,这个有点想不通,下面是用万用表的二级管档测的硬盘接口各针的数据,

网友:
说明一下,我是用黑笔接地测的,用红笔接地的话,数值600多的会是8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出现死机和不开机,在鼓捣一阵子之后不认硬盘和光驱了之后会死在一个界面上,就是要进入到硬盘的前一个界面,

网友:
IDE接口的针脚虚焊,加焊一下就好了,你可以先看一下,摇摇每棵针,热涨冷缩的原理。

网友:
不好判断的话,首先用替换发,把故障确定到具体配件上,然后在考虑如何修。

网友:
15楼正解,多谢多谢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结果没修好,

网友:
通过看你测量的IDE数值,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你再跟线查查偏小脚相连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见过ONDA N61 754的板子像你这种情况但是是北桥的问题NF的 建议楼主用替换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