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小时后才能显示

楼主(2010-03-20):
客户送来个液晶显示器  开机一小时后才能显示正常 请教各位从哪入手修啊

网友:
换所有电容

网友:
你拆开了没,先拆来看看啊。有明显的地方,先修明显的啊。显示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出问题啦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电源的电容

网友:
拆开 看电源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查下电容,确定没问题后再查别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电容问题 你打开看 估计有电容你可以看到有鼓包漏液啥的 还有灯管也有老化的嫌疑

网友:
机都不拆就上来问,这有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