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亮机10秒左右就掉电

楼主(2010-03-20):
DELL 1501亮机10秒左右就掉电

网友:
风扇没有问题把。检查以下,

网友:
你换一个原装设配器 看看

网友:
用可调电源不行吗

网友:
no dell!!如此不守信用,还称什么国际大公司?,呸!

网友:
看下可调电源的电流多大?

网友:
按照不开机的步逐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