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测试结果,9550 128M的卡

楼主(2010-03-20):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12641213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12961776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6157716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MDB0: 20 21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page (GUI)
  errcount: 16458022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4] RW channel (GUI)
  errcount: 9447887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5] Data mask
  errcount: 10501496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6]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3395414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6]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3390693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7]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25773289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2472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9 50 52 53 55
  MDB0: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8706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50 52 55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9398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15845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9 50 51 52 55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7608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13238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7 18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15163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23489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9 50 51 52 55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13818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22535
  MDA0: 0 1 2 3 4 5 6 7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0 52 55
  MDB0: 18 20 21 22 23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27377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8] HOST_DATA/<f,b>/M2L
  errcount: 53156
  MDA0: 1 2 3 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3 34 35 36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 2 3 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3 34 35 36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2260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9 50 52 53 54 55 56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7 18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6445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7209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9284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5136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8743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50 52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8781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12242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9196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8 59 60 61 62 63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9985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393216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Failing bits in test [9] Line slopes/dir/P/solid
  errcount: 786432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TEST RESULT SUMMARY:
====================

网友:
Rv350 (0x4153)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MDB0 20 21 48 49 50 51 52 53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8  ] HOST_DATA/<f,b>/M2L                                 : FAIL
    Error ID 0TR014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7 18 20 21 22 23 48 49 ...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7 18 19 20 21 22 23 48 ...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8 20 21 22 23 49 50 51 ...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 2 3 4 7 8 9 10 ... MDB0 1 2 3 4 7 8 9 10 ...

[9  ] Line slopes/dir/P/solid                             : FAIL
    Error ID 0TR010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7 18 20 21 22 23 48 49 ...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全部报错,先换AB通道首颗显存试试~

网友:
请问怎么定位AB通道首颗显存?

网友:
正面下向上第一第三颗的对应的背面一颗 为A和B通道首颗

网友:
电压 正常?  核心有无损坏  ,  地址线以及其他显存公用线,对地阻值 有没有 异常

网友:
板主,谢谢你的回答,但我刚学维修,

请问你说的地址线在那里,还有着手修理一张花屏的显卡开始最先应该测量一些什么关键值呢?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张花屏的显卡如果任意拆掉一个显存,而原来花屏的样子没有变化,说明什么呢?

网友(2010-04-25):
那只能说明故障点并不是拆掉的那个显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