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维修备用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0-03-20):
本电源电路是采用高精度集成电路μA723组成的。它有如下特点:(1)输出电压在1.2527V范围内连续可调。(2)具有限流保护功能,当输出电流 ≥6.5A时,μA723内部限流电路启动,从而保护稳压器。(3)电压稳定好,在电流为04.5A范围内,输出电压变化0.03V(4)具有短路指示功能。用555集成电路构成短路指示振荡器,在输出电压存在时,555不振荡,LED常亮,当无输出电压(输出端短路)时,555产生振荡,LED 0.51Hz的频率闪烁。本人按照此电路做了一台,用着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网友:
谢谢了,变压器次级是多少伏啊,我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这个不能恒流呀,要搞个带恒流的就好了。变压器次级要多抽头的才好用,这样一组次级电压高的话带低电压的负载效率会很低的,调整管会过热的。

网友:
上图为串联型开关电源,热地输出方式,(带电)注意安全。

网友:
图中T1把电压转换成低压电了。输出电压是安全的。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有看清楚。

网友:
就是调整管功耗有点大

网友:
如果再带横流的我们业余制作太麻烦了,不便业余自制

网友:
图片不清楚,能不能发个清楚一点的电子档啊?

网友:
1# 光明傲雪 调低压时,调整管会很危险啊!

网友(2010-04-19):
没有外壳不安全啊

网友:
不好意思,这是电路原理图不带外壳

网友:
不错,有时间才考下做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隔离了,怎么会是热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