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主板不充电,SCL电压偏低

楼主(2010-03-20):
一台HP NX6330笔记本,不充电,此机有两个电池接口,一个主,一个从。换新电池,还是不行,测原装适配器中间的针电压为7V多一点,应该正常,然后测试SDA,SCL阻值,SCL小10欧,再测SDA,SCL电压,SDA为3.3V,SCL为0.17V,不正常,看电路图,测试SDA,SCL电阻前级的电压,都正常,为3.3V,过来之后,电压降下来了,怀疑充电稳压二极管不正常,更换一个同型号的,还是不行,查图纸,此SDA,SCL连接到KBC:SMSC KBC1021MT,更换一个同型号的KBC,I2C阻值正常了,但电压还是不正常,SDA为3.3V,SCL为0.98V,还是偏低,现在不知该怎么检测了,此KBC应该是带程序的,希望高手指点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