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主板点不亮,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20):
有块K8的主板,点不亮,上诊断卡,跳00
查CPU各组电压: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也正常
实在是查不下去了痛苦啊,感觉自己技术好差啊

网友:
这类板子主芯片虚焊的多,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帧信号,有的话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复位正常,CPU工作了,但是南桥没接收到指令。
南桥故障多

网友:
不是南北桥一体的主板呀
NF4的板子桥虚的特别多
还有CPU供电芯片坏的也多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样的事,刷BIOS就好了,试试呀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话,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查下各个总线的对地值·可能有发现

网友:
北桥的问题,。。。我以前有过,,压一下,看有无反应。没有的话煮一下。

网友:
供电都正常,貌似桥 CPU虚汗,要么刷下BIOS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你压压桥 试试

网友:
先查查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感觉只要是NV的桥都爱空焊

网友:
桥虚焊的问题很多。

网友:
加焊北桥就OK

网友:
我有几块这样的板,加焊桥没用,没有编程器

网友:
如果是K8N的主板,首先看桥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加焊桥了,.可能会好.但用不了多久,可以又会坏,最好是重新植球,并在桥的散热器上加个小风扇,一般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