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才亮机

楼主(2010-03-20):
客户送来个液晶显示器  每次都要一小时后才能亮机  请教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  怎样的思路 从哪入手维修啊

网友:
换全部电容

网友:
除了换电容  没别的招了吗  比如测量电压什么的  不会是高压板和灯管的事吧

网友:
换一块电源块简单.

网友:
哦 这到是个好办法  只要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就行

网友:
1.先测一下电压12V 5V是否正常。
2. 测高压板电路。
3. 屏幕是否发红。

网友:
应该先测电源芯片的供电看是不是有问题,通常都是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容量了!并个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