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0-03-20):
一台海尔17纯平显示器缺绿色,测得G1电压0V、G2电压146V、KG87V、KR42V、KB34V;视频处理芯片STV9211的14脚1.0V、16脚4.0V、18脚4.1V;末级视放STV9555  1脚4.3V、2脚4.1V、4脚1.4V,9脚87V、10脚32V、11脚32V。数据线是好的。这样能判断是视频处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
视频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怎么,又单起一贴呢,不愿意相信是芯片坏了吗?当然你也可以把芯片外围都检查一下后再做决定。

网友:
可能是的。。最好代换下。。。

网友:
芯片接地一定要好

网友:
更换视频处理芯片后,已正常。